请问这个零件的粗车程序手工怎么编?

楼主(2010-06-09):
请那位大侠可以帮我编编这个工件的粗车程序,它的毛坯是一根棒料,用8毫米的圆头陶瓷刀,材料是cr12的,我用的是广数980TD的数控车。麻烦各位了!
还有G41和G42在复合循环指令中是不是无效的?

楼主:
像这种零件在粗加工时该如何运用复合循环指令?上图的留量一毫米待精加工

网友:
半径补偿不是在所有的复合循环中无效的,建议你至今翻下数控的书,你编程的时候只要改写刀具半径圆角的大小就能实现半精加工留1MM的要求了。

网友:
还有G41和G42在复合循环指令中是不是无效的?
应该可以搞定吧

楼主:
G41和G42在复合循环指令里是无效的

网友:
G70内就有效,,,,,,,,,,,

楼主:
对啊
但是粗车怎么办呢

网友:
有效
有效
有效
有效
有效
有效
有效
有效
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