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批量钻直径19的孔,用什么设备和方法比较合适?

楼主(2010-06-09):
工件尺寸:40X40X20(厚),材料A3
钻19的孔,每天要钻400个
现在是用车床来钻的,专门做了个夹具,一个小时能钻40个左右
占了一台车床,工人也很辛苦
试过用最大钻孔直径32的台钻来钻,完全不够看啊
摇臂钻肯定是没问题了,但小本经营,看看还有没有省钱的方法
不知道一般的立钻能不能满足这个生产要求?

网友:
就看孔的要求高不高了,一般情况下,做个简单的工装定下位就可以钻了,一般的立钻完全可以干

网友:
要是多的话可以摞起来一次可以钻好几块前提是精度不高

网友:
直接用钻头能钻的话精度不会高的.可以用仪表车.钻头磨好点分二次钻

楼主:
就看孔的要求高不高了,一般情况下,做个简单的工装定下位就可以钻了,一般的立钻完全可以干
引用 网友A:

看了下立钻的价格比摇臂钻便宜多了,如果能胜任的话就买台立钻来钻好了

楼主:
要是多的话可以摞起来一次可以钻好几块前提是精度不高
引用 网友B:

工件本身是锯出来的,先钻孔的话,精度难以保证

楼主:
直接用钻头能钻的话精度不会高的.可以用仪表车.钻头磨好点分二次钻
引用 网友C:

看到有人是用仪表车的,不知道速度怎么样

楼主:
多谢几位朋友的回复!
本人对机加工这一行是初哥,以后还有很多请教的地方!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不好意思速度我也不清楚 你可以换几个皮带轮试试.这个和你磨钻头的角度进刀都有关系.

网友:
数量多的话用数控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