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M材料加工,如何减小变形量?

楼主(2010-06-10):
机加工时尺寸是合格的,过一段时间就会有一定的变形而超差。请问如何能较好的避免较多的变形量呢?

网友A:
我们的POM零件在外发加工的时候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做一个废一个,吓得那老板都不敢继续下料,跑来问我,到现场一看,我判断是他的装夹方式不对,没有做好夹具,后来使用了合适的夹具装夹,再配合适当的切削要素,问题迎刃而解!

网友:
POM聚甲醛材料的牌号较多,市场上买来的赛钢棒料,最好经过150度以下温度退火后再加工,可以消除其内应力及减少加工后的变形。

网友B:
是的,先退火后再加工。退火步骤如下:
POM产品退火步骤:
1.插上电烘箱的电源;
2.  把电源开关打在开处;
3.调节温度旋扭到160℃;
4. 达到设定温度后,把产品放入炉内;
5. 保温时间随加工工件厚度增加而增加,具体可见相关产品的工艺文件。工艺工程师在计算该产品的保温时间时,为30分钟外加工件厚度(以工件壁厚最厚处计量,单位为mm)乘以5分钟每1 MM, 不足1MM以1MM计算。例如,工件厚度为5.5MM, 则保温时间=30+6*5=60分钟。如此类推。
6.打开电烘箱炉门,拿出产品,空冷到室温。

网友(点评):
POM有温度曲线的,,按照温度曲线退火。

楼主:
谢谢大家的建议,我们的供应商开始以为很好做。我们检验下来不合格,他们现在不敢做了,一直问我其他人怎么做的?

网友(点评):
你做的是什么零件? 有没有图纸传给大伙看看

网友(点评):
不要说pom了就是peek也变形受温度影响太大; 设计方要考虑实际加工问题,不是你标一个丝就可以做出来,很多东西通过配合公差设计就可以用 按照楼上说的退火的方法 加工后实际尺寸变化如何-----不知道哪里有确切数据

网友:
请问:POM聚甲醛材料机加工性能如何(我问的是实际的,不是书本或产品介绍用语),我正准备用它做齿轮。齿轮模数1。

网友:
塑料件的结构不对称是其变形的主要原因。选其来做产品,首先要考虑产品的精度和零件的结构。两方面满足才能选塑料。

网友(点评):
选其来做产品,首先要考虑产品的精度和零件的结构。两方面满足才能选塑料。-----正解; 客户之前出图给的公差范围是2个丝,后来加工商实际加工达不到,放大到5个丝收货这样子。

网友:
是的,先退火后再加工。退火步骤如下:
POM产品退火步骤:
1.插上电烘箱的电源;
2.  把电源开关打在开 ...
引用 网友B:

    谢谢,学习了。

网友(2011-04-11):
太感谢你了~

网友:
长见识了,以前也听说过,没实际操作过。铁弗龙的材料也很容易变形,是否也可以退火

网友(点评):
可以,,有标准的温度曲线。

网友(2011-05-17):
谢谢  非常感谢 现在我们的工件采用胶水的粘接方式加工的  还是有很大变形

网友(2012-02-14):
了解了,怪不得家里的POM都做成这样了

网友(2012-10-07):
引用 网友A:
我们的POM零件在外发加工的时候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做一个废一个,吓得那老板都不敢继续下料,跑来问我,到现 ...

你好 请问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能教教我吗? 现在客户验收时是用200倍的放大镜挑毛刺的?
用的是什么刀具?加工参数是怎么样的?我这边是高速机

网友(点评):
一般的放大镜10倍,影像仪测量尺寸80倍,200倍的是干嘛的?我们加工0.1的孔,标准验收是80倍,,你这要求也太高了。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2013-01-28):
引用 网友B:
是的,先退火后再加工。退火步骤如下:
POM产品退火步骤:
 1.插上电烘箱的电源;

你好,感谢你对本贴问题的指点。但是有一点不明请教:POM的软化温度是150℃,那用160℃烤材料会不会对材料尺寸有影响呢?

网友:
不虚此行啊  又充实了自己

网友:
涨见识了!

网友(2013-06-05):
引用 网友B:
是的,先退火后再加工。退火步骤如下:
POM产品退火步骤:
1.插上电烘箱的电源;

我们需要这样的大侠。
受教了!

网友(2013-09-12):
大家好,我也是在网上查怎样消除POM棒料的内应力,看到你们的方法后试验了几批,第一批与第二批都可以将不良控制在5%以内,第三批不良达到了20%(),请问这里存在什么问题吗,我们是用POM棒来车加工的公差有0.05 mm,请各位前辈多多指教。

网友(2015-08-09):
pom加工长度470厚度10宽度30   怎么加工不变形

网友(点评):
加工总是会产生塑性变形,,看你图纸要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