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3MM厚的铁板上打40MM直径的洞---请教

楼主(2010-06-10):
新手请教个问题,望老手门不吝赐教。
我家是开小电焊铺的,焊锅炉的时候总是会在3MM的钢板上切40MM的一个洞把,一寸五的管子放在洞上然后在用电焊把管子和铁板焊在一起。
正题:请问怎们办法可以在在3MM厚的铁板上打40MM直径的洞?必须用冲床么?洞精度不需要太高比电焊切出的口子规则点就可以,平时都是用电焊切个口子实在是太不规则了!
注:我家是个小电焊铺投资这个设备最好在2000快钱以下,二手的也可以,请大家帮出出注意怎么做最经济!

网友:
市场上有卖薄板专用钻头的,十几块钱一个,再配一个手枪钻就成了。
剩下的投资我只要500就行。

网友:
做个类似圆规的工装,割

网友:
到五金店买直径适合的开孔器。

楼主:
谢谢朋友给我的回答开孔器这个反案试过不太好用可能是买的开孔器质量不好,三脚猫版主说用圆规的工装 那是不是就可以调直径大小了呢?请问圆规外圆那要用什么材质啊,能说具体点么?我超级菜,是帮我爸问的!谢谢啊!

网友:
使用钣金钻,4楼的图片那种

楼主:
每人理我了么?除了开孔器的方案谁能给个详细点的方案啊!

网友:
3楼猫侠的方案难道不行吗?自己做个工装,用氧炔焰切割啊!楼主是真没看懂还是觉得不行啊?

网友:
磨个钻头吧......中间磨成尖的.两边刃口磨成向月亮形.主要是靠中间定位.两边切割.这样只要一台钻床就能搞定了.

网友(点评):
ok磨钻头这个要支持,

网友:
用开孔钻啊,买红色的那种,我最大用电钻钻过55的12mm的孔!速度很快的!不过电钻的转速速要慢些!

网友:
就是割
做个圆规 画圈割

网友:
你家是开电焊铺的,应该有气割啊
直接用割规割就可以了,3mm很好割,有割规割出来也很圆

网友:
上一台等离子切割机吧,价格虽然超了但是既然开店,用途还是很大的。

网友:
当然是用开孔器,开孔器有些是硬质合金齿的,有些事高速钢的,还有一种是碳钢的木工开孔器。你要开量大一点的当然买合金齿开孔器。3毫米厚很方便的,你只是没有买到正规的合金齿开孔器吧,3毫米厚40毫米直径非常对手持电钻加开孔器的胃口,10毫米厚的话你用磁座钻开好了。调点乳化液就更好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圆规用过吗?原理差不多只不过是横向的不是直立。另外铰接处较紧。还有杆式的,顶尖和割嘴套位于直杆上。这两种简易工具割圆的直径都是可调的。自己都可以制作

网友:
三毫米的板啊 开孔器啊   气割也好啊 怎么这也是个问题啊

网友:
随手画了一个,做一个很方便的.

网友:
17楼画的很好,中间固定部分找个磁铁,应该能解决。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回复 楼主:
开孔器要带合金头的加点冷却水或液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用台钻啊好调速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是外委,投资2000元可以开大概1000个孔

网友:
4楼10楼都不行,不能在薄板是开孔,做一个小工装很简单---划钻,装在台钻或手电钻上都可以,最好做成可调节的,很方便,这里无法上传草图,

网友:
3楼猫侠的方案难道不行吗?自己做个工装,用氧炔焰切割啊!楼主是真没看懂还是觉得不行啊?
引用 网友B:

做维修时用过,挺好使的,楼主!

网友:
  3MM的板用开孔器不怎么好打  可以按照17楼画的样子做个割规用氧气割  效果很好的

网友:
开孔器崩齿是没操作好。你先慢点贴上去,对平后钻出印子再加力

网友:
火焰或等离子切割就OK了

网友:
这是个小问题!我认为选择开口器比较好

网友:
薄板开孔钻是最好的选择,买好点的钻头,进口的,贵一点,质量好,耐用,效率很高的,你仔细看说明,上面有推荐工作转速和润滑介质,照着操作,多练习几次就会了

网友:
用钻头钻吧。。。。。。。。。。。。。。

网友:
用开孔器或者用乙炔火焰割都很方便的

网友:
如果是大批量生产
买质好的开孔钻用还是蛮爽的

网友:
开孔器是不错的选择哈,方便实惠

网友:
我也真郁闷了,你怎么会和我网名差一个字呢,
我还以为系统少显示了一个字呢

网友:
楼上&楼上的楼上,无敌了

网友:
可做一简单的锤击模。用锤敲。

网友:
买个等离子切割机,啥板都能割了

网友:
买开孔器加手枪钻。正解

网友:
呵呵  你可以买一个旋转的气割

网友:
17楼画的很好,中间固定部分找个磁铁,应该能解决。
引用 网友C:

    磁铁是不行的吧。。。还是顶尖吧。

网友:
用最基本简单的办法,手工气割枪,30秒搞定,质量比电焊吹好10倍,孔的直径大很多也没问题.你的小店这基本的工具应该具备吧.

网友:
貌似有一种旋转的气割工具吧

网友:
开孔器,装在钻床上,选择合适的转速和润滑

网友:
其实,我们不用这样,附近有没有冲床,外协一下就可以了,很便宜!
这样会节约很多成本,我也是自己创业的,包括现在,我的许多东西都是外协的,因为创业吗,设备不可能一下子就这么多,这叫借鸡生蛋。

网友:
开孔器不是很好嘛。再不行就用等离子切割机切,也就一千来块钱。

网友:
就用气割,做一个简单的割孔工装,如果不清楚留个联系方式,我具体给你说

网友:
买个40的开孔器,用手钻打就行,很好用

网友:
开玩笑,开孔钻不好钻,不然人家做来干什么啊,我们公司罩壳上面随便打孔,都是用这个打。3毫米的打不了,人家还弄来做什么?

网友:
到五金店买直径适合的开孔器。
引用 网友D:

我也想到这个东西了,但忘了叫什么名字
以前买人家的设备,配套送了一个

网友:
普通开孔器打一两个孔还可以,象你这样的3MM的板,一个开孔器最多打10个就要报废的,成本不是太高了。
现在有一种新型的液压开孔器,很好用,很轻便。可以试一下

网友:
还有如果你是钳工高手的话,还可以用40的钻头自己磨薄板三刃锪孔钻,这样成本更低,坏了还可了磨,不过磨这样的钻头对手艺要求有点高。

网友:
梦E你好!交个朋友好吗

网友:
一般的电焊门市部都有小台钻的,然后再买个开孔钻头,夹在台钻上,速度要在200转一下,慢慢的就可以了。

网友:
买个开孔器,如果想省力买个液压的吧

网友:
做配电柜的用开孔器开孔。

网友:
方法太多了!
看你那个铁板的大小,打多少个孔?
不知道结构,批量,瞎回答什么啊,都是好办法,但未必适用。
结构小,材质硬,建议多层累加后钻,而且便于控制孔径。
结构小,材质软,冲压或用开孔器摇臂钻。
结构大不便于上设备,材质硬,气割。
结构大,材质软,开孔器加工。

网友:
开孔器或气割,你选呗

网友:
哇。原来还有开孔钻这个东西,算了见识了。谢谢分享

网友:
做一把简易镗刀就可以了,安装在钻床上!

网友:
就做工装用气枪割,外形不好看的话就在稍微摸一下。

网友:
3mm的激光铁板切割机就能很好的加工了,

网友(2010-08-08):
搞个旧钻床,用40的钻头磨成三尖钻就搞定

网友:
气割,钻孔器,铣床都可以……

网友:
1,开孔器
2,钻
3,等离子割

网友:
薄板开孔钻是最好的选择,买好点的钻头,进口的,贵一点,质量好,耐用,效率很高.你用气割这么小的洞变形厉害!!

网友:
最好磨薄板群钻。。。。。

网友:
1、小电焊铺——东西不多
2、洞精度不需要太高比电焊切出的口子规则点就可以——要求不高
3、设备最好在2000快钱以下,二手的也可以——投资要少
推荐:气割

网友:
有那种专用钻,你到五金工具店到找一下,不会很贵的

网友:
弄个靠模   等离子切割

网友:
回复 网友E:

    方法很好,呵呵。领教了

网友:
回复 7# tb51cx , A* ~8 B: Y" F) s
你可以先在普通钻床上钻一个直径5-8的孔,然后不装夹,换7-10的钻头扩孔,然后依次类推,直到扩孔到40。这个办法适用于没有打孔器和专用工具的情况,就是过程比较慢,费工时。虽然打孔后孔的外形没问题,但是不推荐赶时间的时候使用。这只是一个应急方案。如果批量不大,可以考虑。若批量过大,还是使用钣金钻和其他的专用工具吧。最好的方法应该是激光切割。

网友:
买跟40的钻头,买台2手的摇臂钻就OK了,打孔很快的。

网友:
要钻40的眼,一般的钻床锥套都不够大。摇臂钻太贵了。你自己做个氧气割规,用风割了。

网友:
你可以自制一把套料的刀具,类似开空器用白钢刀方切削

网友:
同意猫侠的观点。做个工装用气割比较适合。

网友:
气割吧,就像上面说的做个工装,其实就是个割规买个钻床没必要

网友(2011-12-10):
小型等离子切割机   速度还很快

网友:
你去焊割设备店里去看看吧  小等离子加一个气泵不贵  速度快 唯一缺点切口质量比开孔器差  不过像你说的开个口子最后又焊住了 没关系,而且大小各种形状的都可以,手工操作,这个方案最适合你。

网友:
磨个钻头吧......中间磨成尖的.两边刃口磨成向月亮形.主要是靠中间定位.两边切割.这样只要一台钻床就能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