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头加工后孔小,怎么调整?

楼主(2010-06-10):
钻头加工后孔小,怎么调整?通过调整加工参数.

网友:
不是太明白楼主想问什么,楼主若想得到大家的帮助解答,总得给个明确点的问题吧。这样的问题有点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楼主:
不是太明白楼主想问什么,楼主若想得到大家的帮助解答,总得给个明确点的问题吧。这样的问题有点让人丈二和 ...
引用 网友A:

我的意思说,增加进给可以调整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无语了....................

网友:
LZ你起码要说多大的钻头,小了多少
不排除调整参数可能微量改变。。。你说你要是小个几毫米,进给打成光速也没用啊

网友:
这种现象,大部分出在比较粘硬的合金钢上,有的是刚开始干得好好的,一会就出现孔小的现象,有时还伴随着颤叫声,一般是将钻头角度稍磨大些,130度左右吧。切削速度下降一些也会好些,经验之谈,不知对你的情况是否适用。

网友:
以后有问题说清楚点, 这不是瞎扯蛋啊!瞎整半天没个所以然。

网友:
在容许的范围,转速高一些

网友:
把钻头的后角磨大一点,再试一下.

网友:
把钻头磨偏 孔就大了
又不知道会不会有大了

网友:
刀具专家能解决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用同孔径的铰刀试哈

网友(2010-07-11):
把钻头磨偏 孔就大了
又不知道会不会有大了
引用 网友C:

    哈哈,这个问题很头疼,我干过,怎么干怎么不合适,用什么钻头也不行。最后也不知道怎么就好了。加工的是2.45的孔,公差0。03

网友:
回复 网友D:

        精度那么高,你怎么矫正过来的啊,佩服佩服

网友:
回复 网友E:

    一直是这么干的,用nachi的钻头。偶尔出毛病,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毛病的原因。有时可能半年不出问题,出问题也不知道怎么就好了。钻头换了一大堆,合金的也用,再研的也用

网友:
用绞刀试试吧

网友:
我也偶尔碰到,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
在实践生产中的确有这样的问题,通常是由于钻头本身就小了,一般在孔要求不高的情况下,都是把钻头磨偏来解决。

网友:
一个很难的问题,期待解决

网友C:
哈哈,这个问题很头疼,我干过,怎么干怎么不合适,用什么钻头也不行。最后也不知道怎么就好了。 ...
引用 网友D:

    2.45是标准钻头吗,只用钻头加工有公差的孔,能达到公差要求的标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F:

    我打的孔是2.45,深度6,公差0.03,能够保证,就是偶尔犯病

网友(2010-08-12):
用合金钻头吗?批量可以用合金的 进给转速都能加

网友:
排除钻头的制造误差后,你可以观察两条刃带有没有烧,还有就是进给不要太快,当然,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才好下结论。

网友:
回复 网友G:

    同意7楼的说法,提问题不把问题讲明白只知要结果,纯粹浪费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