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柱对称度的三坐标检测方法?

楼主(2010-06-10):
我有一短轴工件,上边有一个相贯的小圆柱孔,要求圆柱孔相对与短轴的轴心线对称度不超过0.05mm,我查阅了相关的书籍没有这方面的详细解释,如果直接用圆柱孔评价,结果差距太大显然是错误的;我也试过用平面对称创立特征组的方法试过,结果差距也很大,也不对;尝试圆柱孔构造一直线进行评价,结果很完美,好像也不对。请各位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做过很多轴类零件的测量,不过多半是短轴类的,所以只和同行们分享一下自己有限的经验,有些问题可能暂时还没有想到,欢迎大家在后面跟贴并解答问题。

测量轴类零件时,选择摆放方向和装夹方式是第一步。通常来说,大多数轴类零件,特别是短轴类零件两面都有形位公差要求,所以需要垂直于工作台面摆放。按个人习惯,为了便于手动采点建坐标系,喜欢按基准朝Y负方向摆放。为了保证零件的每一个位置都尽可能地处于采点范围,通常在工作台上会加两个等高块(150MM高)。小一点的零件,我会在等高块上摆放一个虎钳,再用特制工装把它放到高一点的位置,以免测座部分碰到虎钳,这些方法大家都可以自己想法子,只要保证零件稳固不动就好。在测量时,要充分考虑到零件测量元素能充分地采到点,需要把零件校正:注意,大多数情况下,必须要校正两个方向。比如说,零件垂直工作台,基准圆朝Y负摆放时,需要校正X及Z两个方向,确保锁定Y轴时,整个端面都与测针运动方向平行。这时,才可以继续往下考虑测量的事情。
其次是选测针。测针要根据零件测量元素来定,如果基准相对长一点,端面台阶面有采点的位置,可以考虑用直径稍大的测针,若是基准较短,而且某一端面中间存在凸台,余量较小,那么从整个零件的测量出发,可能就需要选用直径小一号的测针。

网友:
同轴度是争议比较大的问题。干咱这 一行的都知道。我个人现在的做法如下:短轴类,基准为轴承类紧密装配的,严格按图纸评价。如果是与其它精密零件配合的,先以同轴度评价,如果有超差的,再以装配基准面建坐标系,评价其同心度或是圆心的相对于基准投影的位置度。长轴类的,可以考虑直线度。如果远距离两圆的,则直接用公共轴线了。到目前为止,好象这样测量还行。

网友:
看来r75648130 是高手呀,佩服

楼主:
有点跑题了。对于二楼提出的评价同轴度问题,我有一个疑问,这个公共轴线是用两个圆的圆心来构造还是用两个圆柱的轴线来构造? 这两种做法结果差别很大,有没有如何建公共轴线官方的理论依据?
本帖题目中的对称度问题我是用圆柱孔的轴线坐标相对与基准的偏移量来判定的,从对称度的意义上说得过去,但没有确切的依据,还请高手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