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基圆直径小于齿根圆时,在pro/e中怎么画过渡曲线?

楼主(2010-06-10):
齿轮建模

当基圆直径小于齿根圆时,在pro/e中怎么画过渡曲线

网友:
我也想知道,有的线没法修剪。

楼主:
自己顶一下,等待高手

网友(2011-01-04):
用过圆心到渐开线起始点的直线代替。CAXA线切割软件是这样的。误差很小。

网友:
百度一下:
齿条型刀具加工圆柱齿轮的齿根过渡曲线方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