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解释这个压力流量曲线?

楼主(2010-06-10):
(图片)

网友:
这两个图有区别吗?
溢流阀控制的是一流压力,其干扰量是溢流流量。流量较大时的压力会上升

根据Q=Cd*A*sqrt(2P/rho),P是Q的平方的关系,曲线的凹向可以用这个解释
再由弹簧的预压缩量解释原点。之后弹簧的压缩量变化考虑了,和成为实际的PQ曲线

楼主:
两个图是一样的,多传了一次

网友:
这两个图有区别吗?
溢流阀控制的是一流压力,其干扰量是溢流流量。流量较大时的压力会上升

根据Q=Cd*A ...
引用 网友A:

我赞成你对曲线的解释,不过这个应该是单向阀吧

网友: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单向阀的流量-压降曲线,原点压力是单向阀的开启压力。

网友:
在开启压力0.25一定的情况下  弹簧选定
随着流量的增大 压力降也随之增大  具体数值做垂线

选择单向阀要考虑压力降的

楼主:
是单向阀,单向阀有几种开启压力时,如何选用

网友:
这种PQ曲线有何实际意义??????

网友:
二楼的好像看错了吧,这个是螺纹插装单项阀,这个是阀通过流量跟压力损失的关系,上面的压力和流量是两种单位的值。

网友:
7楼,选用是根据安放位置,设计条件等选定的。
打个比方

如果是纯方向的 防逆流  越小越好
如果系统有先导的 要保证最小背压 根据先导压力最小的值去选定单向阀开启压力

楼主:
哦,谢谢各位了,基本算是明白了

网友:
二楼的好像看错了吧,这个是螺纹插装单项阀,这个是阀通过流量跟压力损失的关系,上面的压力和流量是两种单 ...
引用 网友B:

哦,是我错了。对不起,最基础的的阀都认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