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的圆环,要求底面整平---求助

楼主(2010-06-10):
不锈钢的圆环,要求底面整平,可是用火烧了敲都敲不平,谁有好的方法介绍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锈钢韧性很好的,材料本身延展了,所以不平。
最好做一个整形模,单凭敲打估计很难搞平

网友:
要调到平不能用硬锤,用木锤或者橡胶锤试试看,要找个平台用工具夹持住,一段一段的校。

网友:
将弯的厉害的一面放在下面,用两个铁块垫着,用锤子从下向下锤了,主要是锤哪些高的地方。

网友:
可以做个整形模,之后用压力机压一下,敲打效果不会太好,毕竟手工作业,力量不均匀

网友:
这个一定要加热到很红放入做好的模型中用压力机加压才能较平

网友:
压力机压平后还是会反弹回来的,火焰校平你可能方法不对,要配合骤冷收缩,就是烧红后马上浇水冷却 ,具体我也说不上,这个要点经验,烧在什么地方都有讲究

网友(2010-09-16):
加工工艺不对,改下工艺吧。这样很难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