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怎样让一个螺母在围绕一根轴线旋转的同时做平行移动?

楼主(2010-06-10):
最近这段时间在自学破衣的仿真运动,现在简单仿真运动会了,就是有一点还不懂,来请教大家,怎样让一个螺母在围绕一根轴线旋转的同时做平行移动,(就像旋螺丝的动作),谢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看是不是这种结构?

网友:
楼上做的太好了!

网友:
在PROE里面,是利用槽连接的模式进行这种运动,
即丝杠上选择螺旋线作为槽,螺母上一个点,两者连接起来,然后螺母整体又作为滑块连接,就可以实现这个运动了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现在搞懂了

网友:
autocad可以做出这样的效果吗?PRO不会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啊,以前做了虎钳也是被这个问题困扰,现在知道了~~~
             过不一个槽定义似乎无法让运动确定,是不是需要多个槽定义,还是应该需要 有别的约束呢??         希望可以指点一下指点~~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佩服,佩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