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涨接---请教

楼主(2010-06-10):
请问有Φ89*3.5的管子需要涨接到40厚的钢板上,有什么办法和设备吗

网友:
非常简单,用液压胀管机,可以买,也可以做,设计系统,作胀接工艺计算,主要计算胀接力,之后设计胀芯和液袋,没有其它什么了,特简单,不需要什么技术,随便玩一下很有趣,哈

网友:
制造热管式锅炉就是使用此种涨管工艺及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