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压力表的开关有什么用?

楼主(2010-06-10):
为什么压力表前面大都装着个开关,难道会出现系统中有油压但是却需要把压力表关闭的情况?

网友:
想必是为了换压力表或者系统压力变化过大有可能损坏压力表的情况下保护压力表吧。

网友:
更换压力表的时候使用,还有就是压力表开关起到一个阻尼的左右,防止冲击过大,压力表损坏!

网友:
同意,完全正确,呵呵。。。因为你说的那种表是压力直接作用于表内的受压部件上的,之后表内弹簧发生弹性形变带动指针旋转

网友:
在需要测多个压力点时,装上一个多点压力表开关可以省去多个压力表。

网友:
压力表开关两个作用:方便更换压力表;保护压力表内部元件在过压时不被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