橡胶制品摩擦系数怎么控制

楼主(2010-06-10):
现有一精密的橡胶制品,直径不到二十,长度小于12. 材料是FLUOROELASTOMER Dyneon FE 5621, 硬度暂定邵70-80A。

对其和镀镍不锈钢的静摩擦系数,要求控制在0.1-0.2间, 因为一般橡胶和金属件摩擦系数为0.75, 请问采用什么工艺才能达到上面的静摩擦系数要求?

网友:
有几个办法,一个是从源头作,即在混炼过程中添加某些特定材料控制摩擦力,还有就是当你批量小无法解决源头问题时作表面改性处理,有混合硫化方式和喷涂方式,
具体就只能找作这个的厂家具体协商和试验了,达到你要求就可以了。

楼主:
有几个办法,一个是从源头作,即在混炼过程中添加某些特定材料控制摩擦力,还有就是当你批量小无法解决源头 ...
引用 网友A:

谢谢大侠的建议!
上午问过个做精密橡胶件的新国供应商,居然说不会,还得继续找

网友:
供应商许多都不懂,要找工厂的,有些工厂的也不懂,没玩过,总有人能做,

楼主:
供应商许多都不懂,要找工厂的,有些工厂的也不懂,没玩过,总有人能做,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销售也比较懒, 问他几个技术问题就不愿回答,莫非是没有先付款的缘故?
还得继续找新的供应商

网友:
填充玻璃纤维,二硫化钼等。
FLUOROELASTOMER Dyneon FE 5621, 材料放宽一些就有人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不能推荐几个不错的加工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