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线砂光机问题---请教

楼主(2010-06-10):
哪位是木工机械专业人士?
有个问题。我们有个产品,使用如下形状弯木线。想问问,能否制造一台用于这种木线的砂光机?

木线规格:断面 尺寸大概18x18mm, 圆弧大概R700,每根的长度500-700mm
木线的两侧台阶,只有1-1.5mm,砂光后要保留尺寸和现有外观

网友:
没有办法噢,一般只有平板沙。。。。。

网友:
应该可以定制。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否需要定制? 强调一下,一定要保证砂光后,现有的1mm左右的直边台阶要保留,不能砂光成圆弧的。砂光后指接喷漆。

此设备大致投资要多少?

楼主:
有没有可能定制仿形砂轮?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楼上。能否发一个链接给我?看看是哪家的产品?多谢

网友:
我找不到那个资料了

楼主:
多谢楼上。
我大概有个思路了。 只要找到合适的材料的抛光轮就可以了,形状么,可以用成型刀在车床上修出来,而且可以随时修。

再次感谢楼上。

网友:
专用的抛光砂轮应该是很多厂家都生产的,比如意大利的discotelsisal,你查查看。
成型修整不建议用车的方式,效率太低,而是用成型滚轮修整,滚轮可以是金刚滚轮,轮廓和你的产品截面一致,给图纸定做就可以了,国内有很多,比如郑州三磨就比较有名。一毫米的特征不是问题,只是砂轮要好好选,不然“立”不住或磨损太快。
至于木线是曲线的问题,要看你的成型工艺,是砂光后弯成型呢还是直接砂光成型,前者和砂光就没关系;后者,如果品种单一可以用仿形走轨迹,便宜。小批量多样话,还是弄个低端的数控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楼上提供的信息。

其实,我们遇到的主要问题是到底选择什么材质的抛光轮的问题。
这个木线条,是先用木雕机切出弯线,然后用成型刀成型。成型后是无法弯曲的。
抛光弯线也不是问题,做个工装手工推送不是问题,因为成型就是手工推送。数量不多,每月1000件。手工完全可以满足问题。

网友(2010-08-04):
找一个C砂轮。
利用上面的原理,精度高使用滚轮修整。
精度一般可以采用你的车刀。
但是你如果长期或者批量生产可以改装一台设备。

网友(2013-02-27):
木线机问题请教
专业生产木线的设备有那些

网友(2013-04-23):
3年了,这种设备早就出来了,不知道楼主找到了没有

网友(2013-06-03):
砂布轮抛光;有专门的设备。

网友:
采用成品设备

网友:
抛光轮就可以,不必车,用插砂布条的抛光轮直接抛光就可以。

网友:
这个个人赶脚应该在成型刀具的转速和材料上下功夫,不是增加打磨工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