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的日本龙泽数控车床,系统是好的,变频器要换---紧急求助!

楼主(2010-06-10):
我公司现买了一台旧的日本龙泽数控车床,叫人来维修,说系统是好的,但变频器不行,开始说是可以修,后来说还是换个新的,到最后说要把系统全换,说是不配套。那价格可是非常高的。

请问有哪位大侠帮忙介绍修机器的,或是哪有变频器换的不用换系统的?

急切急切,本人不胜感谢!!!

楼主:
回复 楼主:

    联系电话:15221416019

网友:
你要说清楚是什么系统,厂家和型号。
变频器和系统没什么关系,除非你说的是伺服驱动器或主轴驱动器。假如的确是变频器,那什么厂家和型号的,坏了,换新的或替换就行。
总之,你说的越细,能给你建议才能有效。

网友:
我公司现买了一台旧的日本龙泽数控车床,叫人来维修,说系统是好的,但变频器不行,开始说是可以修,后来说 ...
引用 楼主:

换系统就大工程了

看看能不能找到旧的变频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