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arning Hrs” 什么意思?

楼主(2010-06-10):
最近遇上个“Earning Hrs”
是在客户的询价单上的表格里
不知道怎么填写
  求意思??????

网友:
Hrs是不是hours的缩写呢

楼主:
我认为hrs不是hours的意思

网友:
损益时间。。。
我猜的

网友:
工时单价......................................

楼主:
应该不是工时,工时没那么大数值的,就两个简单的零件。

网友:
同意2楼,hours
......

楼主(2010-09-12):
再顶一下,期待能人!!!!!!!!!!!!!!!!!!

网友:
和同事研究了下,好像应该是单位小时的收益

网友:
钟点收益?

咱不懂,问的百度

网友(2010-11-10):
上面一行是 收益
下面一行是 时间(小时)

猜的,共33.8个小时,收益,或者是利润 9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