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200的使用和维护技术

楼主(2010-06-10):
来自Renishaw 高精度测头 TP200 的特点

1、测头分成测头体和吸盘两部分,两者均有一磁力吸合面,靠磁力
吸合。
2、吸盘分成LF(低测力)、 SF(标准测力)、EO (扩展超行程)三种。
3、使用TP200测头必须使用PI200测头控制器。
4、可以配置SCR200测头更换架,在测量过程中自动更换测头。
5、为了保证测头的高精度,在设计此测头的过程中,采用了一些敏感、怕碰撞的高精度元件,对测量机运动状态要求比较高,对测量员操作水平要求比较高。

TP200 测头系统配置注意事项:
1、TP200 测头可以和PH9、PH10 等测座连接使用,在TP200测头和测座之间可以添加加长杆,在任何情况下,此加长杆长度不能超过200mm,联接加长杆后的刚性将影响测量精度。
2、对标准测力吸盘(SF),使用金属测杆时,测杆长度一般不应该超过50mm,如果使用星型测杆进行测座A 角90 度测量时,测杆长度一般不超过20mm。使用非金属测杆时,测杆长度一般不超过100mm,并且不能使用星型测杆。
3、对低测力吸盘(LF),使用金属测杆时,测杆长度一般不超过30mm,非金属测杆一般不超过50mm。
4、金属测杆和非金属测杆混合使用时,应该以标准要求最短长度为准。例如90mm 长度的非金属加长杆前不能加10mm的金属测杆。

TP200 使用注意事项:
1、测量机CNC运行时,建议触测速度为从2 mm/s到8mm/s。为保证测量精度,应该保证校准标准球的测量速度和工件测量
速度一致。
2、手动测量时,触测速度应该均匀平稳。
3、TP200测头分为分为“灵敏”、“高阻”两个状态,在CNC运行时,由控制系统自动控制转换,在手动操作时由操作者按“SLOW”键进行转换,在“灵敏”状态时,运行要非常平稳,如果测针很长或在运行中有震动、加速度比较大的情况时,有可能会“误触发”。
4、手动测量速度不能太慢,速度太慢,会使控制系统无法计算测头保护矢量,测头处于保护状态,此时测头灯会灭掉,无论你的操纵杆向哪个方向测头都不能动,如果出现此问题,正确的处理方式有以下几种:
-松开 enable 键,然后再次按下,此时测头保护就会取消,这时机器向任何方向都可以运动,此时应该将测头移动到安全位置。
- 移开被测工件,测量机就能正常移动,注意在移动工件过程中,避免测头碰撞。
5、手动测量出现“3”问题保护时,不能按下“紧急停”开关,用手将Z 轴提起。在测量机按下紧急停时,可能会由于Z轴平衡或电机平衡原因,造成Z 轴下滑,测头受Z 轴的压力而受损。
6、如果用户Z 轴方向测量非常多,手动测量非常多,为了加强测头保护,用户可以购买TP200 EO 吸盘。
7、如果用户有SCR200 测头更换架,在更换测头时注意控制测量机运动速度不能过高。

TP200 安装注意事项:

1、安装或者取下TP200 测头时,应该轻拿轻放,避免任何形式的测头碰撞。
2、安装TP200 时,请使用Renishaw 公司配置的标准安装工具(C 型扳手)注意
不能拧的过紧。
3、安装TP200 时,测头体和吸盘部分应该分两步安装,即首先将测头体拧在测座上,然后将吸盘与测头体吸合。
4、更换吸盘时,应该用手将测头体和吸盘对准,待两者接触吸合后,松开手。不能在两者还未接触时就松
开手,靠两者之间的磁力吸合。
5、使用Renishaw公司配置的CK200(橡皮泥)清理TP200磁力面时,应该将TP200从测量机测座上取下。
6、在更换吸盘测杆的时候,应该将吸盘从测头体上取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