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51150型插齿机插出来的齿上面大下面小---请教

楼主(2010-06-10):
我们厂做回转支承的。Y51150型插齿机插出来的齿上面大下面小(也就是倒推拔)有哪位师傅知道咋回事?

网友:
机床刀架与床身立柱相配合的镶条不平了,涂上红丹看一下接触班点,与床身立柱的导轨相配合进行铲刮。8 J' g- e- z2 j
还有一个可能,就是楼主加工的产品,齿轮的长度过长,下面的定位支承面小,在插齿时产生让刀,如果该插齿机有小立柱的话,小立柱导轨上下磨损不均匀,上下相差过大,造成上面吃得浅,下面吃得深。这样做出的齿轮也会是倒锥齿的。

网友:
楼上真是机械专家。这种情况应该能调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