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让重量显示在工程图中??

楼主(2010-06-10):
如下图所示,在已经定义材质的情况下,如何设置才可以自动将重量显示在工程图中

网友:
还没搞过噢,好像没有这么强大的功能,除非3D软件里转出来

网友:
这个并不难,只是有些繁琐,楼主可以尝试如下操作:
  • 首先,在模型中选择“文件”——“属性”,在“自定义”中的“属性名称”选择“weight”,“数值/文字表达”选择“质量”,此时“数值/文字表达”一栏或自动变成图示的表达式,并自动获得“评估的值”
  • 其次,在工程图中右键选择图纸“编辑图纸格式”,在标题栏的“重量”一栏(显示数字的位置)上方右击,选择“属性”,在注释中输入图示文字,注意,除汉字外均为半角字符,汉字可取任意字符,完成后单击确定

  • 这时就可以看到效果了(根据版本不同可能需要重新建模)

PS:每次这样做会烦死的,最好的办法就是自制模板,很多属性都可以用类似的方法快速填写。不同的版本可能窗口不一样,大同小异的,有问题可以Q31999811

网友:
3D软件里输入密度算出来,或者直接拿实物去称,别的不知道有什么方法。

网友:
同三楼,做个模板很简单就实现。

网友:
补充下。模板很重要。
自定义属性是模板就添加好了的。否则很累。
工程图里面在模板里面做好链接就可以的。图片中只是演示怎么做链接。

网友:
同样的问题~+~高手就是高手!到时我还不明白的话我回问的!谢谢了!

楼主:
梦E柯南真是好人呐!!!!!!

楼主:
2010版的右键没有属性,该如何设置??

网友(2013-03-22):
是要好好学了。看上面的演示。有见解。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