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锥齿轮时基本曲线关系式出现错误---请教

楼主(2010-06-10):
画锥齿轮时基本曲线关系式出现错误。

出现无效符号是怎么啦?我是按教程一步一步做的。

网友:
肯定没有定义D1,没有转换尺寸。怎么没有D2呀? 书上可能有印刷错误。。

楼主:
回复 网友A:

d2在最下边。确实是没有定义d1

书上也确有错误

谢过啦

网友:
不知道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