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消除树脂砂铸造球墨铸铁皮下气孔---求助

楼主(2010-06-10):
如何消除树脂砂铸造球墨铸铁皮下气孔

网友:
有很多方法比如:
1 加出气针(最常用,一般在最高点)
2提高浇注温度
3提高浇注速度
4泥芯打出气孔
5选用更粗的砂子
6选用宝珠砂
7倾斜浇注,使气体往最高处走

等等

网友:
楼上的说的很好,还有一点就是皮下气孔产生的原因:浇注温度低,镁的残留量过高。注意以上问题就可以自然解决。

网友:
看皮下气孔有多深,如果是加工面,可以适当增加加工余量,把气孔加工掉!

网友:
嗯....

我在MSN: jk@ 120world.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