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板结构焊接---请教

楼主(2010-06-10):
如下图所示,为o.6mm槽钢与□50X30X0.5mm焊接,为保证强度,在槽钢两边即与方管接触的地方满焊,不知如何?略有变形无妨,本人以前没有做过薄板焊接,还请指教。
另:如采用铝,材料厚度增加到1mm,结构相同,在焊接方面有什么高招?请不吝指教,非常感谢

网友:
板材太薄了,焊接后强度不行,结构需要改进,增加翻边或冲筋吧

网友:
你 要是在槽钢的两端再折一个边就好焊了强度也解觉了用铝材的话就用氩弧焊要用交流焊机很好 焊的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的朋友们的帮助,谢谢了

网友:
最好不用焊接结构,板壁太薄,焊接难度很大,同时还会差生较大变形。一般薄壁钣多是镀锌板或是热浸锌的用普通电焊机无法焊接,要用二氧化碳保护焊机。一般类似的情况是将钣金翻边拉铆连接,操作上容易一些。

网友:
薄板件就是难,也正为这事情头痛!

网友(2010-07-29):
不懂 学习一下…………

网友A:
用CO2焊或用氩弧焊填丝就可以了.

网友:
很好!值得学习,谢谢

网友(2010-10-04):
学习了,还没接触这么薄的板

网友:
薄板一般不用焊的,多用铆接,就是焊,也用点焊,多焊在加强筋上

网友:
薄件容易变形,一定要控制热输入的,像能量利用率低的都不合适,
氩弧焊,二保焊相对好点

网友:
一般薄件你可以用交流焊机用反接法,或二保焊如果一毫米以下可以用氩弧焊

网友:
楼主还有什么关于焊接资料可以多发点哦

网友:
薄板件就是难焊,为这事情头痛!

网友(2010-12-01):
氩弧焊,段焊不成么? 那样变形小。

网友:
焊接外观很难保证,也容易焊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CO2焊或用氩弧焊填丝就可以了.

也在为1mm铝板焊接犯难,请问氩弧焊填丝是怎么弄的,填什么丝?要是用1.5的铝板是不是好很多?

网友:
用激光焊 最好了 ........

网友:
不错的东西,还是值得学习的

网友(2011-02-07):
现在简易活动钢构房用的型钢都很薄,使用手工电弧焊机,采用大电流细焊条。

网友:
可以用TIG钎焊,在汽车上已经有好多在用焊接镀锌板了,效果相当的不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