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保证蜗杆的中心和蜗杆齿形对中?

楼主(2010-06-10):
关于涡轮蜗杆的装配:
涡轮蜗杆的对中的问题:如何保证蜗杆的中心和蜗杆齿形对中?
我们以前的装配方法都是通过着色法加上手感调整,但是我感觉找色法只是肉眼看看,手感每个人都可能不同,所以我想问下各位大虾,有没有其它更加有效直观的方法!!

网友:
我们模数12的蜗轮对中主要是眼看,毕竟精度不高,中心距靠加工保证,一般不用着色,只是传动。

网友:
选配调整垫。。。。。。。

网友:
蜗杆外面包个铣掉半边的偏向套,借偏心调整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如是加偏心套的话,蜗杆二边都要加,加好还是要用着色的方法来看你的偏心套加的位置对不对,不对的活还是要调。最主要的还是箱体的镗孔在加的时候有没有搞好,如果是镗的问题还是可能用加偏心套的方法,如果是两轴的中心不垂直那就要调中心了

网友:
是好像没有什么好办法啊

网友:
只有靠加工保证了,我见过的都是没有调整装置的

网友:
这个我也初次听说,一般是设计好了,根据安装距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