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mm不锈钢用什么牌号自攻螺钉较好?

楼主(2010-06-10):
0.6mm304不锈钢板,上面用自攻螺钉压一0.8网板(网板孔很大),要承受不大的的径向振动载荷,请教用什么样的自攻螺钉比较好,谢谢

网友:
0.6毫米是厚度吗。有一种热融钻,可以钻出一个极小的孔,然后利用挤压旋压远离把孔扩大加深,0.6毫米厚的板材最后也能获得大于厚度数倍的孔壁,这样螺纹底孔非常了,材料也会被硬化

楼主:
非常感谢2楼,确实是好建议,不过因为太急下方,今天图纸已经出好,先准备用GB/T 13068.2  ST2.9X13的自钻自攻螺钉,不行再用楼主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