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焊焊接不牢怎么办?

楼主(2010-06-10):
我公司有一产品,将6mm的螺帽点在3.5mm的铁板上,焊接不牢,请问有什么办法解决

楼主:

我公司有一产品,将6mm的螺帽点在3.5mm的铁板上,焊接不牢,要求扭力达到70N,而我们只能达到40N,请问有什么办法解决 .....高手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可以直接在铁板上攻丝吗? 或者对角都点上效果应该好点

楼主:
铁板上有孔,点焊时铁板与螺帽孔同心,螺帽是点焊专用四角的,四个角与铁板熔合

网友:
对焊接部位预热可以提高焊接质量

网友:
提高焊接电流,调整延时时间,多试几下,将时间与电流调到最佳状态!

网友:
没看到过这样的情况!!!
. t* O" v% T3 v4 B你那应该是焊接时参数不准确!焊接部牢应该是属于假焊现象!!!

网友:
你 用的 是电焊吗?如果是的话你用结422的焊条是达不到效果的只能达到48左右,要解决就要提高焊条标号你去买焊材的地方问一下就知道用什么焊条合适

网友:
楼主,你的板子不是开孔了吗,正面点焊,背面再点焊一下,如果你的材料强度不够,那就在背面贴一块开孔稍大点的板子,焊上。。。。。。。。。。。。

网友:
我赞成加热焊接,同时应该选择合适焊条、调整好焊接电流。

网友:
我也认为是焊接时的参数没调整好

网友:
请问楼主你的螺母厚度多少?

网友:
铁板上有孔,点焊时铁板与螺帽孔同心,螺帽是点焊专用四角的,四个角与铁板熔合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可以增加焊点,比如4脚改成6脚的,也许可以增加扭矩,6脚也许采购比较麻烦,但可以定做嘛

楼主:
螺母大概8mm厚,我还没有测,明天我测一下,谢谢各位的方法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背面还是垫铁板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试了一下,将电流调到最高450A,可焊机只显示330A,时间也调了,还是达不到要求,我们另外一种是将同样的螺母点在1MM的铁板上,电流280A,时间1.5S就能达到要求,我怀疑是不是焊机功率太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焊机功率不够!焊机显示的电流还不是实际电流,在工作之间还要低。还有就是焊接压力,你的焊机是汽缸加压吗?

网友:
焊M6的螺母,容量55的床子,我一般用6cyc,11KA,0.2Mpa就搞定了!
但是可能是检查的标准不一样吧,我们这要求最低420kgf

网友:
请问下你们厂子是不是焊汽车零件的?用的是哪个厂家的设备?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汽车座椅骨架上面的,我们用的是武汉大众的焊机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啊,气压都打到0.6MPa了

网友:
焊的是卡车的而不轿车件,
 是你的参数有问题,一般焊机电流输出的波动是在很小的范围内的;
   电流过小,气压过大,另外,气压越大,焊接效果越差;

网友:
可把点焊换成小焊道,加大电流点压。

楼主:
是轿车座椅上的,你有没有合适的参数啊,能不能告诉我一下,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3.5的板材  预压时间根据实际情况调节,焊接时间6cyc,焊接电流11KA,气压0.2Mpa

网友:
打孔 烧塞孔焊  或者采用碰焊的方式

网友:
增加焊接电流,压力值,多试几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