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组量块一般有两块附加的,那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2010-06-10):
一般还有富裕4块的,四块的数值还都一样,那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是不是象麻将一样做备用的

网友:
恩是备用的.也是检验的标准.例如你测的4块值不一样(差异比较大)可以反映人的测量技术和量具的准确性

楼主:
哦 谢谢了 我以为备用修复用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