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图怎样画?

楼主(2010-06-11):
有一个平行四边形,边长分别是300和200,两条对角线长度差是5。请教各位,如何用CAD画出来?

网友:
怎么这么多人喜欢研究这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们的数控切割机用户,在切割矩形零件时,会出现这种现象,他们提供的反馈信息就是这样的。

网友:
等无聊的时候用纯作图的方法作一下,暂时看来只有用方程解!

网友:
有点乱了  呵呵  值得考虑

网友:
我用其他软件用圆约束的,角度是给你参考参考,不知道可否

网友:
我建议画2个直径差5的同心园,然后任意画2条交叉的直径,以4个焦点画的平行4边形,就是你要的图形了。。用CAD应该可以实现啊。。

网友:
计算下就可以了,只是麻烦点而已啦。。。

网友:
回复 网友B:
确实是用三维的,那样分析起来更方便啊

网友:
确实是个问题!..........................

网友:
这是几何问题,不是作图问题,用三维软件有约束分析,比较快,要不用LISP编个函数,不过只用一次没有多少意义。

网友(2010-07-14):
想想是有点麻烦.几何的问题

网友:
搞两个同心圆就OK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请教了!!!!!!!

网友:
不约束是有点难,期待高手.

网友:
不是很有兴趣···················

网友:
不会,看了这么多似乎没有人说个有效的方法啊

网友(2011-06-27):
在pore草绘用约束能画出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