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直槽弹性圆柱销 是如何安装的?

楼主(2010-06-11):
如下图,要将一个6.3X38.1的直槽弹性圆柱销安装在一个圆钢上。 直接敲击肯定是不行的。
问题一: 如何采用钳子的话,如果用力不均,不就会导致弹性圆柱销塑性变形,这样它就失效了?
问题二: 安装这种弹性圆柱销有没有专用工具?
问题三: 一般采用会简便的方法安装?
谢谢各位指教了。

网友:
就是用锤子敲击的,孔要有倒角

用钳子就坏事了

网友:
弹性圆柱销前面要有倒角,顶头要磨圆,然后,就向楼上说的,用锤子轻轻往孔里敲,你可以做个辅助工装保证弹性圆柱销垂直的进孔里面。

网友:
做个工装,必须将孔与轴固定在同一轴线上再压,另外各位说的倒角要有点,起个导向作用。

网友:
轴的销孔位置铣平,加工倒角,装起来就比较容易了。

网友:
我想问下楼主,你这是个什么玩意??还有弹簧 悬架上用的??

网友:
方法一:孔加工好后,利用加工孔的工装(类似V型定位块),在其定位块上,
用专用治具(治具端面打孔6.4,深度为19-轴半径)插好销钉,再用榔头打入。——小批量
方法二:前面说的用专用治具装于压入机(自动或手动),轴定位于压入机的
专用底座,放好弹簧销,压入。——大批量

网友:
好装的,销上本有倒角的

网友:
旋转安装呀,进口必须倒角

网友:
在轴销上有倒角的。用锤子轻轻敲进去就可以了。没有见过用钳子的

网友(2014-07-09):
期待有好的方法!

网友(2018-01-18):
我最近也在设计一个弹性销的压扁的夹具,做一个缩口夹具,动力可以有快速夹手动压扁、气缸气动压扁、冲床压扁,如果有需求可以设计一条自动化压扁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