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图纸可以生成预览,但是打不开!---请教

楼主(2010-06-11):
我这边有一份设计院来的设计总图,他用的04版本,但是我这可以生成预览却打不开,不知道是我的软件坏了还是怎么了?在他电脑上怎么能打开?是不是他们用了第三方加密软件,我这没有不能解密的原因?这个问题怎么处理下,请高手指点下

楼主:
不是打不开,是打开后什么都没有。。。。。。我也不清楚到底是怎么了,我觉得是第三方加密的事,请高手指点下。谢了先

网友:
用高于04版的版本打开后,点击屏幕,会出现字体选择,点击一种,即可

网友:
同意楼上的意见。低版本图纸在高版本中打开会弹出对话框,一般选择gbcbig.shx可以查看图纸。希望能给楼主一点帮助

网友(2010-08-10):
file:///C:/Program%20Files/Tencent/QQ/Users/451977255/Image/Y(M{ZIZ[O1Z6}86II91`QP2.jpg 为什么我不但图纸也是这样;也可以可以生成预览;但是打开就出现我发的图片那样?
6 H6 F5 B0 q$ M' n. P这是什么问题呀?

网友:
你尝试在命令行输入RECOVER命令恢复一下看看

网友:
7楼的应该就可以解决了。输入以后会重新生成图纸

网友:
同意楼上的意见。低版本图纸在高版本中打开会弹出对话框,一般选择gbcbig.shx可以查看图纸。

网友:
最后出现的窗口说;文件以修复;;;然后一对自己就全部关闭了

网友:
那位大哥救救我啊;;;;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话,可以用高点的版本打开。

网友(2012-10-10):
如果是企业版加密软件,把自己的图纸加密了,带回家打不开?

加我解决下,QQ:893942089

网友:
好像真是是版本的问题,楼上说得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