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做装配体时出的怪现象,难道是盗版问题?

楼主(2010-06-11):
我用的是SW2009,在选择轴端圆的边线和孔的边线做为同心的约束条件,在对孔所在的零件进行某些修改(配合的孔没动)后,再打开装配体的时候,轴的配合出现问题,要么是轴跑到其它的孔上去了,要么是配合出现错误,此种问题多次发生在装配的零件上有多个孔的情况下,不知道有没有碰到过相同情况的,难道是盗版软件的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样的问题,配合定了以后,在整个视图里居然跑到别的地方去了。。。

网友:
暂时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
多试几次!噢也没遇见过

网友:
应该是操作错误~~~~~~~~~~~~~~~~

网友(2010-10-23):
咱用的SW2008,没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可能是操作错误吧。

网友:
是某些定位有问题,我也遇到过此类问题,仔细找原因吧,要不就重装

网友:
我现在也在用2009。的确在装配体时出现太多莫名其妙的问题,我的总装图一打开全是红X,叹号,其实一点问题也没有。全部单个打开后就没事了。个人认为,09出来没多久,就出了2010,加上是D版。所以,会出现这种问题,解决办法,放弃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