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管21MPa连接方式,成本低,安装方便,密封好---讨论

楼主(2010-06-11):
焊接就不说了,连接方式成本低,安装方便,密封好?

网友:
法兰连接?呵呵,我感觉法兰连接简单密封也不错。

网友:
方法很多,1、用74°锥密封,注意锥面光洁度0.8以上;
              2、24°锥面带胶圈的密封方式;
              3、轴向胶圈密封,注意胶圈两端加挡圈。
       等等。。。。。。。

网友:
法兰连接?呵呵,我感觉法兰连接简单密封也不错。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考虑焊接的话,法兰 连接应该是不错的连接,毕竟管径50

网友:
什么叫法兰连接?

非焊接的常用方法里面 法兰只是一个连接组件而已  这么大的管径 而且高压 几乎没有采用螺纹连接的

螺纹连接和法兰连接是两种类别   他们又分为焊接和非焊接两种

说法兰连接的说了等于没说

非焊接 50的 采用扩口 或者堆起  看3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