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壁件的时效处理---请教

楼主(2010-06-11):
有一零件,材料:9Mn2V
             热处理:HRC 55-60;
零件最薄处只有0.9mm,外型属于套类零件,热处理后需要磨内孔和外圆,
尺寸公差0.018mm;由于零件易变形,需要时效
请问各位,时效安排在热处理后还是在磨之后.为什么

网友:
下料+球化退火+粗加工+去应力退火+半精加工+真空淬火+磨

网友:
安排在热处理后,因为9Mn2V为合金刃具钢,在热处理后要求尺寸稳定则需进行冷处理和时效处理,以减少残余奥氏体,消除应力。有问题请提出,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