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铜套内壁盲孔加工方法及工装

楼主(2010-06-11):
大家好,有个问题向大家请教下:外径74MM,总长60MM,内孔59MM,在该产品的内壁要打一个直径15MM,4MM深的盲孔,请看下面的图纸。用什么样的方法或工装可以加工出来?恳请各位指点指点,非常感谢!

网友:
怎么会有这么奇怪的设计要求啊,有孔你也不好测量啊

楼主:
不需要测量,盲孔内是放石墨,用于润滑。不允许孔打穿。。

网友:
确实是不好加工 至少我不会 铜套不知道能不能怎么堵孔

盲孔做什么用的?

精度要求高么 数量大么?钳工不知道能不能做出来  4个深的

还一个问题那个螺纹孔做什么的???

我新手 继续关注

网友:
从外打穿,再堵起来?

网友:
车个槽不可以么?

为什么一定要盲孔?

不打穿 放石墨 一次性润滑?

楼主:
其他尺寸不需要管,就是内壁打盲孔的问题,盲孔打完后里面是放石墨,用于机器润滑,孔不允许打穿再堵上。。。,各位能否直接在内壁打盲孔?用什么样的机器或刀具,工装。。

楼主:
回复 网友A:

    精度要求不高,能打盲孔就行了。。

网友:
你的问题无非就是润滑,在孔内放石墨,拉槽同样可以达到目的,效果应当还要好,为什么非要钻孔呢

网友:
我们也有相关要润滑的零件,在内壁拉三个槽,效果也很好,加工也方便。

网友:
是想考考别人呢,还是真有必要设计这样的产品?

网友:
只能用电火花打了,其他没好办法。。。。。。

网友:
请问右上方配钻的螺孔干啥用?既有此螺孔为何通孔不行?

网友:
如果他是一个合格的设计者,在他设计的东东在不影响机械使用性能的同时应该考虑到产品易加工性。最好让他去工厂实践几年,竟搞些形象工程,真是不可理喻嘛。
  你可以用电火花加工。还有一种方法是,做套一个链条和链轮一同放零件里,链轮的中间卡钻头。那东西有点像锯木头的电锯。把一端固定在铣床或钻镗床上。如果还有不明白原理的请找个砖头磕下吧

网友:
加工个15的铜棒电火花加工OK

网友:
粗加工,再钻通孔,用防火材料堵那个4mm,外面用铜焊条氧焊,再精加工!根本看不出来

网友:
有一种弯头为90度的电钻,我还是在6-70年代在技术交流会上看到的,由于很特殊,印象很深,好像是国外的,是德国吧?不知现在国内工具厂有无造的。

网友:
哎呀 从外面打4个的孔 完了攻个M5的牙深度是用7.5减去你要求孔的深度 完了 割掉外面的 加上铜焊 车光 OK

楼主:
我们是帮客户做东西的,这是客户的要求,车槽不允许,因为同行有能做出来的,但我们不知道怎样能做出来,所以向大家请教下。。

网友:
你这不是铜基固体镶嵌式自润滑轴承吗,那个在内表面均匀分布很多,润滑更好,有产品的!

网友:
如果真要那样的,那只好上电火花

网友:
毛坏时,利用冲床在内部拉包,拉一个15大的包,然后进行精加工……
完全工艺设想,没有试过……

网友:
不需要测量,盲孔内是放石墨,用于润滑。不允许孔打穿。。
引用 网友B:

我见到过这种铜套,都是作为外购件买过来的,所以没有怎么留意没过是怎么加工出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打斜孔可以不?

网友:
1.不考虑加工工艺的设计,是失败的设计;
2.工装可以设计一个小型的角尺头,同步带传动,钻头磨短,伸进孔里钻孔.

网友:
好奇怪的图纸  设计的时候怎么就没考虑到实际加工

网友:
这纯粹是在逗大家  的啊  目地润滑  有必要那么做吗   啦槽  车内环都是可以达到目的的   并且效果不着种方法还好   为什么不 选择既简单有适用的方法法那  楼主是在那大家开涮吧 自己乡长见识是么 其实方法 很多 啊   比如电火花  粉末冶金

网友:
同行能做出来 所以你们也希望自己做出来?

网友:
在设计的时候就应该考虑一下加工方面的问题,不要设计出来却不知道怎么加工出来,这真的的是很失败。不过这个问题用电火花应该可以做出来。

网友:
做不出来就是做不出来,为什么老是去质疑设计呢?

网友:
能做出来,不划算,拉槽,切槽比较好

网友:
这个不好说啊!呵呵  其实就是不知道怎么做的

网友:
一定要做,提个办法:在铣床上做个工装,做个小型带轮传动,传递铣床钻孔动作,有点像牙科的机器。

网友:
回复 网友D:

    加工的人很多时候都搞不懂设计搞的是什么鬼!!!

网友:
精度不高应该是不难的 关键是量多不多

网友:
滑动轴承啊。

呵呵。

网友:
买一个无油衬套,不要自己加工

网友:
关注下此贴:

长管内壁盲孔加工方法及工装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24974

网友:
设计人员不懂工艺吧,提这种不合理的要求,固体润滑轴承上装石墨的孔都是通孔。

网友:
直接精密铸造.最省事.效率又高.

网友:
用角度头钻,很方便,有现成的卖,可以定钻,但价格贵的,

网友:
这不是个难题。有这种小钻床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螺纹孔是同套的定位或安装紧固用的吧。

楼主为什么可以采用拉槽的方法吧

网友:
好像不可以,没听过这样的,工装也不搭噶啊

网友:
铜套好像都是开槽的!!!

网友:
比较赞同拉槽的方案。

网友:
不知道解决没···可以用电火花来实现··

网友:
你的数控车床有没有侧铣,像你这个零件要侧铣才能加工出来,

网友:
这个零件我可以加工,或者给你出个工艺。邮箱WANGYUGUO1978@163.COM

网友:
这个零件一定有承压要求,盲孔应该是为了防止泄漏。

网友:
我们公司用的自润滑轴承都是通孔的,旁边的螺纹空是用来定位的!照你说的那样只能通孔再堵了!

网友:
钳工可以做!但如果改成槽的话,润滑效果还要好些-----和设计者商量一下!

网友:
看图纸应该是一个承压轴承 ,一般机械上都会在内壁上做拉槽润滑处理

网友:
就加工孔的问题期待,
还是希望改设计。

网友:
你要加工的孔不大,长度也不长,比较简单.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是客户要求的图纸,别的同行公司也是可以加工出来的,只是自己不知道怎么加工,所以向大家请教

楼主:
回复 网友F:

    请问下是什么样钻床?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提的宝贵意见,拉槽我们也想过,但客户不同意,因为同行别的公司这个是可以做出来的,且孔不打穿,均匀的在内壁打盲孔。

网友:
可否在工具上下的工夫?

网友:
做个专门的刀具。找镇江转向器厂,就是做阀的可能都会有。
大昭和有这东西

网友(2011-01-04):
直接用角度钻就可以吧

网友:
这个不多见,呵呵,等待高手的答案

网友:
可以加工的,上铣床沟槽,只不过那把勾槽刀用焊接式刀片做成钻头的那种120度角度即可,通过程序让刀具往内壁靠即可加工出该形状

网友:
我的一点意见:作加工的人不要去评论设计的合理性,你的任务是按图加工.接到图纸后你能想办法做出来,说明你有水平.
我认为,做一个类似于牙钻似的工具,就可完成加工.

网友:
即使能加工出来,成本也较高,工艺性差,不知设计者为何会有这样的想法,用其它方法难道不行吗

网友:
先粗车成型
再打穿,然后焊上再精车
应该看不出来的
我就见过类似的工艺

网友:
电腐蚀之类的东西了,估计要

网友:
从外面钻个眼!在整个丝堵堵上~~

网友G:
楼主的工件加工起来也并不是特别麻烦,量大可以设计专机,量小铣床加一可以通过产品内孔并能夹持直径15mm立铣刀的传动轴也成,传动轴内部稍微复杂了些.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的工件加工起来也并不是特别麻烦,量大可以设计专机,量小铣床加一可以通过产品内孔并能夹持直径15mm立铣 ...

呵呵,眼镜果然高手,已经说的八九不离十了,这个东西讲明白了就这么回事,关键是成本和效率,特种加工的成本高,这个活儿也不是电火花之类价格能下的来的。

另外,通孔的产品和这个应用要求不一样,承压性能远远不够;开网状槽的滑动轴承使用性能确实没有这个打盲孔的好,这个是做了大量的实验得出的结果,所以这个设计没有问题,大家也不用从这方面费思量了,想办法优化工装或者开发适合的专机才是王道

网友:
其实,我认为这件工件是用来考验大家的。根据你的用途不需要这样复杂,当然你必须这样做,也可以的。做个工装,也可以说是专用工具,量大的情况下可以用精铸毛坯件,然后加工成品。

网友:
拉长槽或者加工螺旋槽都行啊!为什么非要加工盲孔啊?不好加工啊,设计专用的工装成本高啊。

网友(2011-02-09):
想到牙科用来磨牙齿的东西,估计那个可以,哈哈

网友:
只有电火花加工了.

网友:
做个伞齿工装就可以,15103450427

网友:
壁厚12.5,内径59,有点小。打孔做不太现实。毛坯 建议采用 铸造。铸造可以将石墨棒铸进内壁,背面不穿,然后再机加到尺寸就行,小东西,很方便。打孔镶石墨棒,固定也成问题。

网友:
有两种可能性:1、应该是先在板上打好孔,然后再养卷成筒状
2,可能是采用消失铸造的,这可能性最大

网友:
说实在的 这个零件谁设计的啊,根本不考虑工艺可行性,简直是没头脑!也不难,用歪头钻就行了 不过钻头需要补充加工一下 要不探不进去!

网友:
这玩意是自润轴承里面的,他们都是通孔.

网友:
可以用电火花加工。

网友:
我感觉这个设计有缺陷,不知道设计员是怎么想的,有点太异想天开了。  m* r: Q2 P% T

网友:
铸铜啊!!!!!!!!!!!!!铸出来!!!!!!!!!!!!

网友:
又快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