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阀的开口度应该是多大比较合适---请教

楼主(2010-06-11):
请问诸位搂主,伺服阀的开口度应该是多大比较合适,能不能发一点相关的资料。

网友:
伺服阀的开口度是根据你提供的电信号来决定的吧,开口度的大小要根据你系统需要的流量来决定啦。

网友:
楼主是搞伺服阀设计还是应用,开口大小是根据具体应用情况需要设计决定的。

网友:
开口大小是根据具体应用情况需要设计决定的

楼主:
我是应用的,学习一下.

网友:
正开口的零位增益较大,放在伺服系统中会提高系统的快速性,高的增益当然也会提高系统的精度,但是同时降低系统的稳定性。

网友:
伺服阀为了追求较好的动态性能,其阀口压降很大,流量增益、压力增益都很大,因此其开度很小,100升的阀其开口度都不到1mm

网友(点评):
一般伺服阀的控制操作页面都有一个数值显示,这个值是位移?还是位移百分比?还是F点-B点的电流差?如果这个值为负值,是什么意思呢?请教!急

网友:
同意贝贝的意见,一般伺服阀的压力流量曲线都是在压差70公斤时测得的。

网友:
贝贝是高手,好久没见了,最近有去研究什么了,好久没看到你的帖了,贝贝是大学教授.欢迎

楼主:
谢谢贝贝楼主,您说的和我们现场的情况比较类似。

网友:
我也经常发帖呀。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滔滔长江,随波逐流吧!

网友:
这里高手云集啊。学习再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