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油箱温度升得很快的原因

楼主(2010-06-11):
请教油箱温度升得很快的原因

网友:
我觉得首先你要看一下溢流阀的调定的压力是多大,溢流阀溢流是产生很大的热量的。

网友:
你的油箱容积有多大,要至少是泵的流量的7倍。

网友:
油泵电机过大,而实际工作流量小,也是发热一主要原因

网友:
那要看看实际情况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