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OR如何导入CAD图框啊,请高手指教。

楼主(2010-06-11):
INVENTOR如何导入CAD图框啊,请高手指教。

网友(2010-11-24):
来个朋友指点一下,我也不会
用inventor的朋友好少啊
很多人都没有听过这个软件

网友(点评):
恩!我也是第一次用这个软件,inventor也有它的好处,就像CAD一样,简单实用!

网友:
工程图下 ....编辑....保存......
更多参见课程http://au.autodesk.com.cn/QueryPageCourseListAction.do

网友(2011-02-17):
2011有CAD模板,把模板设置成你需要的就可以了。

网友(2011-05-15):
谢谢,在学inventor中

网友:
先编辑模板文件夹中.idw文件,设置为自己需要的格式,再从工程图中导入即可。

网友(2011-11-24):
直接选择DWG文件格式就可以了

网友(2012-03-15):
为什么要导入,直接用nventor的就行了,非常好用。

网友:
这么好的软件怎么用的人这么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