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亭盖怎么画啊

楼主(2010-06-11):
(图片)

网友:
cad不会,可以用UG等三维软件,比较简单!!!!!!!!!!

网友:
3D软件里面通过曲面画出来。。。。。。。。。。。。。

楼主:
我就是CAD不知道怎么画   proe我会   请教高手CAD画

网友:
不会画 旁边还画个好的在那干什么啊 看你“谦虚”的

楼主:
 误会  画好的是我下载来的

网友:
可以通过3D转2D,试试

网友:
`创建曲面(顶盖的截面)--创建曲面拉深的路径、弧线(与曲面不在同一视图)---剖切拉深后的外型(正6边型的1/6)------------------------------

网友:
不会画!!!来学习学习!!!!!!

网友(2010-09-04):
用曲面扫掠形成一厅面,如图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下下来看下 ,先谢谢了哈

网友:
不会啊  看来CAD这么神奇啊

网友:
这个东东用3DMAX 我三笔就能画完

网友:
二维的画不出来,通过三维的吧。CAM好用,可以试试。

网友(2010-10-08):
用CAD  还真没试过呢  的好好学习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