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现在的标准太混乱了!

楼主(2010-06-11):
工作中经常需要用到螺纹连接,以前的时候 一直在纳闷为什么一英寸等于25.4mm,而R1寸的螺纹外径是33点多,后来实在是憋得难受,上网查资料,用了两天时间才真正搞懂 。晕死了。 现在的标准太混乱了。

网友:
R1表示英制密封圆锥外螺纹,这个1是下标角码再往后的数字才是螺纹公称直径。

网友:
其实梳理一下,也就是公制螺纹和英制螺纹,圆柱螺纹和圆锥管螺纹,三角形螺纹和矩形、梯形、锯齿形螺纹等等,这些类别,一旦搞懂,就不觉得乱了。

网友(2010-07-22):
回复 楼主:

    哪里乱了 ,每个螺纹都有标准可查的啊[qq]117878061[/qq],你要不同种类的螺纹都选用当然多了,你要是就选1种,比如R系列,那再多尺寸也是同一个标准。

网友(2011-05-05):
其实液压连接螺纹就是那么几种,除非很专业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