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割时老回火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0-06-11):
  氧气割的时候老回火, 割枪老是炸的响是怎么回事啊? 枪口没有堵住  是不是枪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乙炔不够了?或者割枪有毛病。

网友:
一般情况下,是割枪被堵塞了,要不就是乙炔气不纯所致,另外,重要是气割时瓶口不能倒置放,尤其是乙炔瓶。

楼主:
瓶子是正着放的  气也是满瓶  有可能是割枪的问题  那个是新换的枪.  我主要想听听大家意见 看看究竟是什么毛病

网友:
火焰呈碳化(指乙炔气偏高)时应该可以避免,可能你火焰呈氧化性

网友:
枪管里有杂质把枪拆开清理一下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