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雾试验条件及判定---请教

楼主(2010-06-11):
1、做盐雾试验一般要求盐水的收集液PH值为6.5~7.2,浓度为4%~6%,但我们使用蒸馏水的PH大约为5.5,自从我们做此实验,我们收集液的PH值与浓度就没达到过要求值,我想咨询做过盐雾试验的人士,传授点经验:我们应怎样调配盐水及蒸馏水来达到此要求。
2、在我做过的试验中一般盐雾试验的结果为腐蚀或起泡,那么起泡与腐蚀相比哪种现象证明产品的质量比较差?
     以上,烦请了解此试验的人士帮忙解答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
找到一些资料,转发供楼主参考:
影响盐溶液pH值变化的原因和结果
  1)引起盐雾试验过程中盐溶液pH值变化的根源主要来自空气中的可溶性物质,这些物质的性质可能不同,有些溶于水里后呈酸性, 有些溶于水里后呈碱性;
  2)盐雾试验过程中,空气中的可溶性物质溶入盐溶液或从盐溶液里逸出的过程是一个可逆过程。溶入物质会使盐溶液的 pH值降低,而逸出物质会使盐溶液 pH值升高,降低率和升高率相等的同时溶入速度大于逸出速度,将使盐溶液的pH值降低。反之,盐溶液的pH值升高。溶入和逸出速度相等,则pH值不变。
  3)影响盐溶液pH值变化的因素很多。例如空气中可溶性物质的性质和含量、压力、空气与盐溶液的接触面积和接触时间等。
  a.空气中可溶性物质的性质和含量
  空气中含有CO2,SO2 ,NO2 ,H2S等,这些气体溶于水则生成酸性物质,使水的pH值降低。空气中也可能存在碱性的尘埃颗粒,这些物质溶于水会使水的pH值升高。
  b.大气压力
  气体在水中的溶解度与大气压力成正比。0℃时,1atm大气压力下100ml的水中能溶解0.355g CO2 ,而在2atm大气压力下100ml水能溶解0.670g CO2。当利用压缩空气喷雾时,由于大气压力增加,空气中CO2 等酸性物质的溶解量增加, 盐溶液的pH值降低。这个过程与喷雾后受温度下降而使CO2 从盐溶液里逸出的过程恰恰相反。
.空气与盐溶液的接触面积和接触时间
  喷雾使盐溶液变成直径为1~5μm微细颗粒的盐雾。接触面积增加使得气体溶入液体或气体从液体中逸出的量都大大增加。当影响气体溶入液体和气体从液体中逸出的条件(例如压力,温度等)不变时,溶入和逸出速度最终将达到平衡状态。在达到平衡状态以前,随着时间的增加,溶入(或逸出)的量也将增加。
以上是论文中的有关内容,全文也予转发,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
我是新人,我需要3点威望,所有在这借贵地随便发这一条回复,别在意啊!

网友:
不同的涂层要求是不一样的,你的涂层应用在哪里,主要考核外观还是寿命,还是都考核?然后就可以谈到起泡还是腐蚀

网友:
加分析纯氢氧化钠稀溶液调节,如果漆膜没有划伤,一般不会生锈。起泡和生锈都是致命缺陷,不容许的。一般来说是先起泡

网友:
我也不懂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找相关的国标,按国标要求来

网友:
受教了,我们这里刚买了个盐雾喷箱,试验方案还没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