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号钢调质以后用什么刀车好

楼主(2010-06-11):
45号钢调质以后硬度60用什么车刀车,车外圆

网友:
可以用陶瓷刀片或者是CBN刀片,再或者使用CBN涂层刀片

网友:
一般45料调质后硬度不超过HB280,超过了就是淬火了。45料一般淬火硬度可达到HRC50,不知你那60是哪一类热处理方式得到哪一类硬度。对45料,不论哪一类热处理后,都可用YG类硬质合金刀加工。

网友:
楼主什么工艺呀? 高手解答下!

网友:
我车过45调质料,用的yt5的,不大好

网友(2010-07-12):
45号钢调质以后硬度60
楼主厉害,淬火都达不到啊 ,正常调质的话T9015也还可以

网友:
调质硬度有那么高吗?60的硬度就应该用CBN刀片加工了,不过线速度要求比较高。

网友:
45号钢调质以后硬度60用什么车刀车,车外圆
引用 网友A:

    请问硬度单位是什么?HRC? HB?

网友:
45#钢调质达不到60HRC
可以尝试用CBN刀片

网友:
用YG或YW型号的刀片就可以

网友:
yt5、yt15都可以加工的。

网友:
这种料用YW1就搞定,不过你所说的60度是洛氏还是布氏

网友:
一楼说的刀片都太贵了吧。普车用得上吗? 调质45用YG8 的试一试

网友(2010-08-13):
可以用YS8的试下!调质硬度应该没有那么高的!

网友:
yt5,yt15不行,ys8还可以

网友(2010-09-25):
60度不太可能吧,我们厂高频淬火也就50多度。用CBN吧

网友(2011-01-11):
楼主可以到国内任何一家热处理公司搞技术了,45#钢调质到60度。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想问一下你亲自用过吗?
调质HRC45度你用W2或者YG8车给我看看
这里不要乱说
你要是说用YS8,YS2,C45,726,813。640。这些刀我还可以相信
告诉你;YG8车45#钢不调质一把刀都做不了几个

网友:
回复 网友C:

YG类合金刀具应该是加工铸铁的啊,用来加工调质的45#钢可以吗?应该磨损很快吧?

网友:
YG(钨钴)l硬质合金刀是使用比较普遍的一种合金刀材料,特点是硬度较高,不但可以对调质过的钢材进行正常车削,(注意:热处理硬度不超过HRC30为调质,超过30就是淬火了)对淬过火的45钢也有一定的切削能力,在一些淬火的弹簧钢专用夹具不正时,常用这类刀车,车时火花飞溅,很费刀。这类刀具材料硬度较高,但比较脆,断续切削时容易打刀,因此不适合断续切削。如要断续切削,用YT(钨钛)类硬质合金车刀,材料中加了钛元素,韧性提高了,但硬度比YG类低一些。资料依据《金属切削手册》。当然用YW类硬质合金车刀也是不错的选择,总之,45料调质后切削性能比不调质要好一些,因此,可切削用的刀具比较多,具体用那种刀,一看性价比,二主要是看手头有什么刀具,没必要非得钉死到那一种刀具上。个人见解,仅供产考。

网友:
同意楼上观点,多条腿走路嘛?小平同志说过: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

网友:
可以用下YT726或者用YW2都可以关键刀要磨好

网友:
用砂轮磨吧 没别的办法了

网友:
45#钢调质达不到60HRC
可以尝试用CBN刀片!

网友(2011-05-09):
回复 网友A:

怎么达到60的呢??可以告诉我吗?

网友:
淬火钢用CBN刀片,线速度80~130  切削深度 2.0  进给量0.25

网友:
用涂层的硬质合金刀具足矣,可以试用山特的4225,山高的TP1500或TP0500,相信都是很好用的,不存在加工难度

网友:
我以前在普车上就用YT15的

网友:
45调质用YT15就行 但你说那硬度不是用什么刀的问题 是该从新回火

网友:
调质60,高手,可以讲一下。如果硬度在60用CBN或陶瓷刀片都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