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钢调质后镀硬铬有什么好处---请教

楼主(2010-06-11):
各位高手给个意见啊:45#钢调质后镀硬铬有什么好处?如果不调质性能会差很多吗?(是用在气动台钳导销的)。急啊

楼主:
高手指点一下啊,分析一下调不调的差距啊

网友:
调质后增强材料的强度,抗拉、抗压、抗弯能力提高

镀硬铬只是增加其表面硬度,增加其抗磨损的能力,当然也会增加抗腐蚀能力

通常好一点的销选材大多是45(或者20Cr、Cr12、GCr15等等),热处理除了要进行调质外,还要进行表面淬火,然后再镀硬铬,最后磨削

网友:
楼上说的不错,不过做轴销不建议选GCr15和Cr12

网友:
调质后加工比较容易。

网友:
可以使用超音速火焰喷涂,制备涂层替代镀铬。

网友A(2023-03-31):
请教一下,45钢能不能不调质,直接镀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45钢能不能不调质,直接镀铬?

调试增加了材料综合性能,不止表面硬度的。镀铬只能增加表面的硬度和耐磨性,但是表面镀铬层破坏掉就没有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调试增加了材料综合性能,不止表面硬度的。镀铬只能增加表面的硬度和耐磨性,但是表面镀铬层破坏掉就没有 ...

镀层在表面,如果基体比较软,那么表面应该也会塌陷。也就是说镀硬铬(为了提高表面耐磨性)前,是不是需要有意提高基材的硬度,比如调质到一定硬度之后再镀铬。
另外,45钢不调质直接镀铬的话,不知道是不是常见操作?

网友:
对于45钢调质的,我这边直接选择P20材料,出厂就是预硬材料,价格也差不多,省下个热处理的工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45钢能不能不调质,直接镀铬?

也可以  只是材料强度没有调质后的高

网友:
主要是耐磨和美观,其他都是P话,还不如选好点的材料。

网友:
将来的版本打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