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齿厚偏差与公法线长度变动公差的关系

楼主(2010-06-12):
如题,现有一齿轮精度等级为6HKGB10095-88查表H为-144  K为-216
公法线长度变动公差为(-0.2,-0.35)跨3齿
这这间是不是矛盾?

网友:
齿厚是单个齿,而公法线是几个齿的累积

楼主:
齿厚是单个齿,而公法线是几个齿的累积
引用 网友A:

    就因为这,所以才感觉不太对

网友:
楼主是觉得前者公差相较后者大了否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只是不同的测量方法,有什么不妥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从齿厚公差H为-144  K为-216来看,3齿的将是-432,-648
而公法线公差跨3齿是(-0.2,-0.35)

网友:
1,齿厚是跨一齿的“公法线”(实际上不是公法线)。(如果只是从公差的概念来看,且是弦齿厚而不是弧齿厚)。
2,公法线公差来说:跨3齿,跨4齿,和跨5齿的公差是一样的。只是可能测量的位置决定了可用的跨齿数是有限的几个。
3,可以使用一个齿条的齿厚与公法线的关系来看他们之间的简单关系。
4,齿条的公法线可以轻易的看出,不同的跨齿数对公法线数值的影响是相差n倍的恒量,如果不考虑其他误差的存在。
5,公法线变动量和公法线公差是两个概念。

楼主:
谢谢,有些明白了,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18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网友(2012-07-21):
头晕谁会齿厚偏差与公差 经验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