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轴承热装加热温度计算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0-06-12):
求:关于热装轴承加热温度计算的相关资料!不胜感激!

主要是根据轴承装配的过盈量和轴承的相关信息来计算需要将轴承加热到什么样温度的计算资料!谢谢了!我的邮箱cococ_yu@126.com

网友:
根据轴承装配的过盈量和轴承的相关信息来计算需要将轴承加热到什么样温度?

轴承一般120度, 如果轴承是自带密封的,不超过90。
对于过盈量大的也是如此,极端温度不能超过150。高了,轴承钢退火。

网友:
为了方便起见,一般现场告诉不超过100°

网友:
不过楼主说的更详细了,能按照操作就更好了,

网友A:
一般能用电加热的设备最好了,投入高,用哄抢烘烤的化,一般寿命不会太长,发蓝了,就完蛋了,用油加热也可,温度要控制好,特别是对带密封的,有加热不是很适合。

网友:
还有一种是要冷却的,用干冰冷却,冷却时间较长,这是特殊工艺要求。安装的时候千万带好手套等工具,这个比加热的那种危险性更高。

楼主:
我这里做过两回轴承加热的热装,采用的都是感应加热至125度,都是尺寸比较大的棍子轴承,我比较同意2楼的说法,但是不知道有没有相关的计算的资料啊?因为我想根据不同的使用情况或过盈量每次加热到的温度应该是不同的吧,具体怎么控制,又没有相关的资料呢?

网友:
一般情况下,轴承温度加热80 到100°C  。建议不要高于120°C,以防轴承退火。

切忌不要使用明火加热。

关于配合与加热温度的推荐值,我这里有一个简单的曲线图供大家参考。建议在查表的基本上加高10度,以防安装过程中轴承因温度下降,轴承冷却收缩导致安装不到位的情况。但最好不要超过120摄氏度。

劳动人民的智慧是无穷的。在实际工作中,了解到有边加热边测量轴承内径,发现达到可以安装的尺寸即安装。

加热安装时,提醒注意以下一些细节:
1、如果使用油加热,使用洁净的高燃点的油以油浴方法加热轴承。将轴承置于支架上(不可直接将轴承直接置于锅底以免轴承受热不均),以使油可在轴承周围自由流动。油须漫过轴承顶部,在油锅加盖以保护轴承。油须经过滤且在使用前彻底清洗油锅。

2、将轴承装在轴上并推到轴颈处,保持一定的安装力,直到轴承缩紧在轴上。

3、如果在安装时,发现推进不到位或者有较大阻力,须立即拆下轴承,以免轴承冷却后无法拆下轴承,或者暴力拆卸损坏轴承。检查安装部位及轴承,找出原因后重新加热安装。

个人建议,如有不妥或者错误之处,请大侠们指正、补充。

网友:
另外一个思路,是通过钢的膨胀系数来计算。

提供一个近似计算公式,是从计算游隙减小量公式(公式参考FAG资料)反推的。没有经过实际践验,如果实用请反馈一下,谢谢!

钢的膨胀系数*轴承内径*1000/需要热膨胀量

注释:轴承内径单位为mm,需要热膨胀量单位为um。计算出来到是轴与轴承温度的温度差,原公式是开式温度,可以近似理解为摄氏温度差。

先测量安装的轴承、轴或者轴承箱体的实际尺寸,通过计算得出需要加热的升高温度,加上轴或轴承箱的温度,再在此温度的基础上加上10-20摄氏度(以免安装过程时轴承冷却导致安装不顺)但需要注意不要超过120摄氏度。

楼主:
感谢37596647的回复,我想这个表格会很有用途,谢谢了,这样以后指导别人的安装操作就有可以参考的资料了,谢谢了!

网友(2011-02-25):
回复 网友B:

没看懂需要热膨胀量什么的。能举例说明下吗?比如6307.,

网友:
问一个不专业的问题,现在都用轴承加热器了,还要关心那么多干嘛?

网友:
很好的回复,应该学习

网友(2011-07-27):
恨感谢大家的帮助哦,我看到了获益匪浅

网友(2012-06-03):
现在的轴承加热器厂家会给你很明确的数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能用电加热的设备最好了,投入高,用哄抢烘烤的化,一般寿命不会太长,发蓝了,就完蛋了,用油加热也可 ...

现在一般都是感应加热设备,轴承加热到固定温度自动停止加热

网友:
现在的安装设备有不用油加热的。

网友:
2楼基本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