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低速大扭矩马达和用高速马达带回转减速机驱动回转装置---请教

楼主(2010-06-12):
这两者哪个比较好,有什么区别,哪个寿命长久耐用点

楼主:
可以看作是小型的挖掘机回转驱动装置

楼主:
大虾们指导指导下啊  我想用高速马达驱动回转装置替换低速大扭矩马达   怎么换啊  要保证原有的输出扭矩?

楼主:
没人回应哎   那我说下我的想法  按原来的低速大扭矩马达算出所需要的扭矩  根据这个扭矩选回转减速机和高速马达  但在一个回转减速机厂家的样本上看到   他在8-12吨的回转减速机选定了减速比  相应的也选好了高速马达    但根据他的减速比 和选用的马达算了下 不能达到我所要求的扭矩  我是根据他选的马达算的  马达型号选用的是A2F55  定量的  这样马达输出扭矩也是一定的 在根据减速比算出最终扭矩  达不到要求 看看大虾们接下来应该怎么办啊   以前的那个液压系统压力是一定的

楼主:
接下来是根据那个厂家的减速比选马达   还是根据他选的马达  选减速比啊    可以不可以啊   帮忙帮忙各位前辈

楼主:
没人帮忙啊   帮忙帮忙    去吃饭了  呵呵

网友:
车上哪有条件使用大功率的电机?只要输入功率一样输出扭矩就一定是相同的。好象很少有人把液压传动改成电机传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把液压传动改成电机传动啊

楼主:
请教低速大扭矩马达跟高速马达带减速机驱动回转装置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160019&extra=page%3D1
这是我在液压系统版块发的问题  因为没多少人理  发到这边来   希望这边的前辈们能给个意见

网友:
你想说什么?从传动简单来说,低速大扭矩肯定比马达跟高速马达带减速机驱动简单,但可能费用前者比后者高。

网友:
根据那个厂家的减速比选马达或根据选的马达调整减速比都可以的。这是简单的问题,如果没有其它条件(如转速、压力)限止的话

楼主:
我的意思是 我们公司的两栖式挖掘机的回转装置  用低速大扭矩马达 寿命比较低  所以想改用高速马达带动减速机驱动回转装置  我就想在原来系统压力不变的条件下  选用高速马达和减速机 意思就是把那个低速大扭矩马达换了啊   而且那个高速马达带动回转减速机接上去直接能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的意思是 我们公司的两栖式挖掘机的回转装置  用低速大扭矩马达 寿命比较低  所以想改用高速马达带动减速机驱动回转装置  我就想在原来系统压力不变的条件下  选用高速马达和减速机 意思就是把那个低速大扭矩马达换了啊   而且那个高速马达带动回转减速机接上去直接能用

网友:
液压马达最大的特点就是转速控制方便,正反转控制方便。用高速液压马达带减速机驱动,有点多此一举。据我所知目前国内生产转速较高的液压马达的厂不多,且大多是小功率的。

网友:
马达的输出功率和转速乘扭矩成正比,转速提高则扭矩必然降低,而你又用减速机把转速降下来,这种组合方式很奇怪。
低速大扭矩马达本身就是很好的简单传动结构,LZ的做法有点画蛇添足。

网友:
是你以前选的大扭矩马达质量太差,一般认为输出同样扭矩用低速大扭矩马达结构简单,重量也较轻。还有一点,低速大扭矩马达往往较扁平,高速马达加减速机显得瘦长一点,想直接换安装上也许有点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一些挖掘机上的为什么用的是这种组合呢

网友:
设计应在满足使用要求的前提下结构越简单越好,成本越低越好,如果低速大扭矩马达满足不了要求,可以选用马达加减速机的,但是目前好多厂家都有马达与减速机连在一起的,国内的中意马达,国外的布伦维尼,COMER,戴纳密克等。

网友:
不知楼主做的是什么设备,还有一个行业规范问题,最好与业内其他厂家的相统一。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您的指导    我们这个是水利行业的   是两栖式挖掘机

网友(2010-11-21):
我认为不能比好坏,如果结构小巧,选低速大扭矩液压马达,功率质量比大。如果空间允许选高速液压马达带减速器也可以。这两种我都见过。当然还有价格和工况的可靠性。

网友:
设备的工艺要求是什么,液压是辅助,得根据工艺要求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