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加工钢件的刀具---请教

楼主(2010-06-12):
加工件:厚度22毫米,钢件(Cr12MnV),
加工方法:加工中心,轮廓铣    ,底面不切削

现用刀具为直径20高速钢3刃螺旋立铣刀做粗铣,单面余量6毫米。精铣 用合金镀层4 刃立铣刀,单面余量0.5毫米 。产能为400个/天
求能提高产能的刀具!

网友:
粗铣刀是波刃的吗?建议粗铣高钴波刃涂层粗铣刀,精铣的余量大了点,0.2mm就好了

楼主:
感谢楼上的回答。
刀具商也向我们建议用含钴的刀具。

网友:
粗加工可选择直径稍大一点的粗皮铣刀,或者是使用可转位刀片的玉米铣刀。精加工还照旧用整体硬质合金涂Al2O3涂层或TiAiN涂层。黛杰新推出一些低线速,高进给的刀具性能不错,每齿进给可高达1.5mm。

楼主:
粗加工可选择直径稍大一点的粗皮铣刀,或者是使用可转位刀片的玉米铣刀。精加工还照旧用整体硬质合金涂Al2O ...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建议不错,可以先找黛杰资料看看。

网友:
如果需要黛杰刀具方面的帮助可以找我。

楼主:
如果需要黛杰刀具方面的帮助可以找我。
引用 网友A:

好啊,我公司光加工中心就有近60台。
针对以上问题,你建议我们用什么刀具呢。能把相关的资料发给我吗?zhangyajunjx@live.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