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盈安装---请教

楼主(2010-06-12):
有个薄壁套零件,要装入套筒中,是过盈连接,
用什么方法来安装比较好,不能使薄壁套变形!

请教下社区大虾

网友:
可用热套安装法---比如先将薄壁套零件热油中加热

网友:
应该用物理方法可以搞定吧!、、、、、、、、、、

网友:
套筒冷冻  薄壁套加热

网友:
2楼4楼说的是否差矣?再次明确:是薄壁套零件(尺寸稍大),装入到套筒(尺寸稍小)中。那么应该是将薄壁套零件进行冷却,缩小尺寸,将套筒加热,使内径受热膨胀套筒孔尺寸加大才对。

网友:
这种情况,变形不可避免,设计时套的内孔公差放大些。

网友:
看过盈量大小,应能够直接压入,类似薄壁缸套装入发动机

网友:
套筒加热  薄壁套冷冻

网友:
请问一下,这种一下这种情况实际中哪些情况会出现,优点是什么。我是菜鸟,学习一下。

网友(2010-07-14):
回复 网友A:

    将套筒加热,内孔尺寸变大,将薄壁套冷却,外圆尺寸变小,这样安装间隙变大,薄壁套变形量小。

网友:
只冷却薄壁套就可以了,可以用冰柜,干冰或液氮冷却,注意带手套操作防止冻伤。放入后定好位置,自然常温后就可以了。批量大可以压装,但要求套有足够强度。我们镶装铜瓦(滑动轴承)就是这么做的。

网友:
冷套,放冰柜中12小时,,,,,,

网友:
我在这里也发表一下小小的意见:
一般过盈装配也就是热装或冷装这两种方法。
首先呢,要做好装配前的准备工作,工装量具等。
且需要对于孔和轴的尺寸进行测量,看看是以底有多大的过盈量。
小的衬套类零件一般是采用冷装,可用液氮进行冷冻,装之前需要对于直径尺寸进行测量,确保有一定的间隙以便装配(最好是有10丝以上的间隙)。装配时需要快速地进行,以免零件尺寸发生变化。如果在装配过程当中有卡住的情况一定要停下来,以免装到一半装不进又退不出的情况,这样就比较麻烦了。

网友:
大的臂或是其他类零件要过盈装配到轴当中的话,则采用热装。
热装有电热器进行加热,但是这种加热一般会受热不均匀;保险是进炉加热。可以根据过盈量及材料等计算出加热温度。
在装之前也需要对尺寸检验,确定有一定的间隙,再装配时要特别当心安全,注意不能让加热零件和轴类零件相碰撞(因为钢件传热是很快的,一旦有碰触,那样会使轴的外径迅速膨胀而使装配失败)。
最近我在装配时就碰到了这样的情况,拆时真的是很痛苦。
过盈量有0.47mm呀。

网友:
过盈装配听麻烦的一件事  设计是尽量少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