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D常用气体体积和重量换算

楼主(2010-06-12):
  AOD炉需用氧气O2、氩气Ar和氮气N2,其气体体积与重量之间的换算关系如何呢?
  我们使用气体时讲的是体积,单位是Nm3(标准立方米-标准状态下的体积,所谓标准状态是指一个大气压下、绝对温度298K时的状态),而购买气体讲的是重量,单位为吨,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必须搞清。
  将一定重量的气体换算成标准状态下的体积,必须先将其质量换算成摩尔数,就是用其质量除以其分子量,得出摩尔数(mol),标准状态下1mol气体的体积为22.4升(l),1m3=1000l,已知各元素的原子量为:O=16  N=14  Ar=40;则可以通过以下式子计算出1吨气体的体积:
  1吨O2:
  1000000÷32=31250(mol)
  31250mol×22.4÷1000=700( Nm3)
  反过来:1Nm3 O2=1.42857kg
  1吨N2:
  1000000÷28=35714.2857(mol)
  35714.2857mol×22.4÷1000=800N m3
  反过来:1m3=1.25kg
  1吨Ar
  1000000÷40=25000(mol)
  25000×22.4÷1000=560N m3
  反过来:1m3=1.7857kg
  了解这个方法,我们就可对气体体积和重量任意换算了。

网友:
AOD炉(argon oxygen decarburization furanace)
  氩氧精炼法的精炼设备,以该法英文名的缩写字母命名。它的外形与转炉近似,炉体安放在一个可以前后倾翻的托圈上,由销钉固定。在炉子的底侧部装有向熔池水平方向吹入气体的喷枪,喷枪的数量根据炉子的吨位而有所不同,一般为2~3支。喷枪延长线的会合点与炉子的竖轴重合。喷枪由内管(铜质)及外管(不锈钢)两层组成,内管导入主吹炼气体(由ArO2。或Ar—N2组成),内管与外管之间的环形缝隙导入Ar、N2或碳氢化合物起冷却作用以保护喷枪。喷枪是消耗式的,在筑炉时埋入耐火材料层,在冶炼过程中与炉衬同步烧损。
  炉体用铬镁砖或富镁白云石砖砌筑;喷枪周围采用质量更高的电熔铬镁砖砌筑,以承受高温及钢液冲刷。可移式炉帽用铬镁砖或铝镁砖砌筑,也可以用耐热混凝土浇灌。炉膛的尺寸比例大致是:熔池深度:炉膛直径:炉膛总高一1:2:3。炉子在前倾一定角度的情况下,由转移钢包倒入初炼钢水,此时气体喷枪处于钢液面以上。炉子恢复到直立位置时,喷枪没入钢水深处,开始吹气精炼。精炼完成后,仍经炉帽出钢。

氩氧炉(AOD)用于两步法冶炼不锈钢,两步法不锈钢精炼工艺——电炉粗炼、氩氧精炼;钢包底吹氩工艺的运用使得钢水更加纯净,钢水采用模注加氩保护工艺。

网友:
俺玩这个东西,有具体问题大家交流,但不讨论理论问题,

网友(2011-04-09):
学学习习请教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