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配图上如何对部分零件进行剖切---如图,请教

楼主(2010-06-12):
装配图
经常见别人画的装配图上在装配层面上对部分零件进行剖切,而不损害到零件层面,这样能更详细的看到内部结构,不知道怎么才能办到,请高手指点一二,谢谢!

楼主:
请高手给一个教程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
楼主用的是什么软件啊
这个很重要

楼主:
回复 网友A:
solidworks2009啊~~~~~~~~~~~

网友:
依我的建议就是
直接将零件设置成透明的颜色

网友:
建个剖面层就可以了哇。。。。。。。。。。。。。

网友:
在装配体中,弄几个拉伸切除。在特征里可以选择零件。

楼主:
能给个实例分析吗?~~~~~~~~~

网友:
应该是先对零件图进行抛切,再进行定位组合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试试看~~~~~~~~~~~~~~~~~~

网友:
一般来说都是在装配体模式下,在完成的零件上增加切除特征,这样就可以出现剖切外壳的效果了,如果以后不想要剖切效果了,直接将特征压缩了就OK了

网友:
我也想学,我用的是2010版本的

网友:
我一直用切除的,期待高手给出更好的方法

楼主:
这两天试了一下,装配体里也有拉伸切除和旋转切除特征,可以做到

网友(2010-10-23):
你的这个装配能否上传一下,我想要你的这个装配体。

网友:
我也来学习一下,谢谢各位的帮助

网友(2013-05-13):
在PROE中可以采用简化表示,不影响装配图的表示,不影响零件的质量属性。solidworks中是否有此类方法令人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