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孔位置度检具底孔确定方法---请教

楼主(2010-06-12):
如需测M8孔位置度,那测产品M8孔的检具轴的尺寸应该是(不考虑产品位置度):最小直径(φ6.647)还是钻头直径(φ6.8)?最好说明理由,请大家解答下。

网友:
我感觉是φ6.8钻头直径,钻头直径应该是尺寸基准。不过螺纹孔位置度应该由定位块加螺纹规检比较好吧( i2 R/ R! ?& {. M8 u
菜鸟回答,慎重考虑

楼主:
螺纹规检不了位置度吧。